PLC驱动LED数码管的设想,.

楼主(2006-07-12):
PLC驱动LED数码管的设想,现在七段LED数码管成熟的驱动电路可以由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去驱动专用的译码芯片,如果此电路改到PLC来哪么PLC也就只占两个点位,前提是PLC的两个输出点也改为串口通讯程序,请教各位怎么来编这个程序,.

网友A:
还设想个啥???
现在本来就有2个输入的LED数码显示器了!!!只需要占用PLC的2个输出点就可以了。。。

楼主:
小弟弟笨,能否说一下程序大概思路怎么编

网友B:
哈哈,你的思想是比较有创意,但是我告诉你,这样没有实用价值.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PLC的输出点是可以实现I2C的,I2C在单片机里应用就太广泛了,但是,由于PLC的输出点刷新速度跟不上,所以I2C实际上在PLC的输出点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不对我记得S7-200的PLC很多型号的可以提供几个30KHZ的输出 的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PLC的通讯频度最高能达到多少,实际上串口通讯是发射010101的数字代码,本人想法是只要通讯频率能够跟得上应该可以的,主要是程序怎编,个人意思LED的刷新频率只要高于1/24秒除LED的个数就能达到效果,

网友B:
PLC通讯口的速度肯定没问题,
PLC输出点就不行了,高速输出口控制是不适合做LED的.

楼主:
我记得S7-200的PLC很多型号的可以提供几个30KHZ脉冲的输出 的

楼主:
难到20-30KHZ的频率还不够吗?

网友B:
跟你说怎么不合适,说多了也没用,自己去看书

网友C:
真有意思!我正好遇到这个问题.S5的PLC,用4个输出点驱动一个BCD码输入LED作报警指示.显示0~F.不是蛮好好的嘛,就多用两点,很简单啊.10多年前的欧洲设备.可惜现在LED坏了,各位知道哪有卖吗?

网友D:
四个输出构成BCD码没问题,但是要想用输出构成通讯帧是不可能的,刷新速度达不到。楼上的报警后这个状态只需要一直保持,不需要刷新,所以十分现实也十分easy

网友B:
HELLSOUL说到了点子上,4入的BCD由于已经有了锁存,所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纯粹的7段码,由于没有锁存,因此需要扫描刷新来造成视觉暂留的效果.

青岭笑傲生的BCD LED坏了,自己修一下,或者自己做一个,买的话恐怕指望不上了.

配件:光偶,锁存芯片,译码芯片,(CMOS的还是TTL的,在于你的选择,都有提供)

网友E:
用通讯口
显示用232口的显示面板
支持ZZJ1382的观点

网友F:
呵呵,我仅用PLC一个晶体管输出点就可以驱动七段LED数码管显示你想要的数字

网友G:
这类显示表有生产的,http://www.jtplc.com看看,有好多种.

网友H:
一种方案是有现成的产品,以前在北京有,我们也有类似的使用经历,但该产品用于某水下工程,不能提供

网友H:
一种方案是有现成的产品,以前在北京有,我们也有类似的使用经历,但该产品用于某水下工程,不能提供。主要思路是用静态驱动,或扫描驱动,参考8031LED驱动部分。静态好编程,动态程序叫复杂,但I/O占用少

网友A(2007-02-25):
改天我回公司了给你发一个2个输入的LED数码显示器资料给你,还有plc程序。。。

网友I:
    我最初学西门子的时候编过,用动态位扫描与七段码,采用指针寻址编过,驱动32个LED数码管,但有点闪烁,因西门子最快是10MS,我驱动的太多,如少一点就可也,搞那一下到把指针寻址,搞好了,后才知西门子里本来就有一个把BCD码直接变为七段码的SFC,此程序还在你要可发给你。

网友I:
已发过去了。

网友J:
七段码占用七个输出点,0123456789共占用十个输入点,很容易编程;

网友K:
最好用RS232的通讯来做,加装一块通讯板成本不高的!!!

网友A:
现成的七段数码显示器(不是原始的数码管)仅占用4个点。

网友A:
我已经把资料放在我的ftp上: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只占用两个PLC输出端口的可编程控制器专用数显表.rar

网友L(2007-11-13):
我公司 已有这类产品,已在用户稳定应用1年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这里看看。 www.main2008.com
欢迎 来电咨询

网友L:
4路24VBCD码输入,1路消隐控制。12V直流供电。
也可以按用户要求定制。www.main2008.com .有图片

网友M(2009-09-21):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用PLC和7219通过通信进行显示的,3楼说的是PLC输出点不可以进行LED显示,到底谁的对的呢,请大家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