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16-CH DA卡

楼主(2006-07-12):
各位大虾:小弟求购16-CH的模拟量输出卡,最好再带8个DI、8个DO。ADLINK的PCI-6216V太贵了。请各位大虾帮忙。
请发邮件至:barrylo070@gmail.com

网友A:
PIO-DA16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E01030PIODA16
* 16 通道,14位模拟量输出
* 各通道可选择单极性或双极性输出
* 可编程设定输出类型(双或单极)及输出范围( 0~5V, ±5V, 0~10V, ±10V)
* 每通道4~20mA 或0~20mA 灌电流输出
* 2个步进定时器中断源
* 软件校准
* 16 通道DI, 16通道DO
* SMD, 短卡
* 1个D型连接器。2个20针电缆连接头

网友B: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01个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16 单价XXX元
01个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16 单价XXX元
08个2路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2 单价XXX元
01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单价XXX元 Tel:021-51591501 021-27010860 13917492379 赵明利 Fax :021-51591501 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autoyx.com/ tia@263.net msnwyh@msn.com

网友C:
你可以选择ADLINK PCI-6208V/A的呀,价格要相对底点,性能基本差不多的,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用途.你哪里的??
我们是苏州的凌华代理

网友D:
lz找到卡了么?

网友E:
中泰ISA总线采集卡:
PC-6317N: D/A 12 bit,8CH独立D/A,电压输出 0~10V、±5V、0~5V、1~5V,电流输出 0~10mA、4~20mA。
沈阳
machao992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