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给马达配伺服驱动器的步骤

楼主(2006-07-12):
各位大虾:
小弟初踏伺服领域,有些问题请教。目前我公司要购买一款交流伺服电机,要求电机的转子转动惯量比较大,45kgcm2以上,国内有些厂家可以做,但是他们的伺服驱动器太贵了,于是想自己配伺服,不知道配伺服的步骤是什么,除了需要知道电机的各参数和编码器的参数外,还要做匹配试验吗?另外伺服的那些参数对电机的影响大?谢谢!

网友A:
第一次听说选型的事后需要定这个参数的,你可以根据负载来确定扭矩,在根据生产效率来确定转速,这个45kgcm2 ,不会影响你的!

楼主:
这个参数对选伺服是没有影响的,想请教一下,怎么给马达配伺服阿,主要看马达的什么参数,需要做匹配试验吗?

网友B:
我认为还是买一套吧
很多驱动和电机的连接定义都是自己公司规定的吧
再说你想伺服电机多少钱买?

楼主:
我想3000块买一个伺服驱动器,不算电机。

网友C:
我只知道可以根据负载来确定扭矩,再根据生产效率来确定转速.

网友D:
1,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伺服不是什么电机都可以配驱动器的。
2,以你目前对伺服的理解,用全套的标准伺服可能都未必能使用好,自己配置电机,还是不要想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