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调速器CUD1板求教

楼主(2006-07-12):
   6RA70的CUD1板的输出不稳定。电压在±5V内跳动,r019电流显示不稳定,更是是乱跳,在启动过程中还好,但是电机能正常启动运转,不报任何故障。更换CUD1板就好了!急切等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A:
CUD1板坏,可以修复

楼主:
怎么修复?

网友B(2008-06-25):
零件线路有虚接的问题吧!

网友C:
不清楚,我们没遇到过,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