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PRS服务端的IP问题

楼主(2006-07-12):
如果服务端的PC,同时是内网的网关,还有自己的ADSL MODEM拨号连接,又有有线MODEM得拨号上网IP,最后在加上GPRS MODEM 得拨号,全部都运行后,服务端PC同时拥有2块网卡,以及4个IP,请问,此时作为GPRS服务端的监听程序,启动后如何能识别自己究竟应该梆定一个IP得端口呢?除了用户自己选择某个IP以外,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A:
直接绑定到域名,可以考虑用花生壳。

网友B:
这服务器真是牛啊!别人IP很难弄到,这倒好一下子来4个IP!
其实不用担心GPRS服务器程序的问题,服务器程序只是打开一个端口侦听而已!
IP是设置在GPRS客户端里面的,你要用哪个IP就设置在客户端里.
同时注意:上网获得IP地址,对服务器端的TCP协议来说是有唯一性的,不可能同时几个连接都能够用上,会产生冲突!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