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06-07-12):
   最近接到了一个伺服系统改造项目,现在想在定位模块不换的情况下换一个JS2-A的伺服驱动器。小弟第一次接触三菱的伺服系统,看了几天的手册,还是不太明白,特向高手请教:
   CN1A中的输出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要实现位置控制,需要哪些信号?
   JS2-A还需要跟PLC进行信号的交换吗?
急盼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还有一点,电机的启动/停止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A:
俺只用过安川的伺服,位置控制差不多只给个方向和脉冲就可以了,当然,基本的信号还是要连的。
启动:让它处于工作状态,给脉冲就动了;
停止:让它处于工作状态,不给脉冲就停了,或者让伺服处于OFF当然也就停了;

楼主:
谢谢vigon,刚接触伺服电机,对它的原理还不太了解,是不是不给脉冲了,电机就立即停止了?三菱的说是伺服开启信号(SON)--OFF ,伺服电机处于空转状态。这个空转该不是立即停止吧?

网友B:
用的什么模块?
三菱的东东很奇怪,有几个信号如果不置ON,是不会发脉冲的

CN1A中的输出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做系统用的,作为起停下一个控制的信号;也有几个是和PLC连接的信号

要实现位置控制,需要哪些信号?
书里面的东西很多,如果你想尽快上手,最简单的是先把接线图,和每一个信号的意思搞明白就OK了,不过应付过这一关以后,还得好好看说明书

空转和停止是两个概念

如果不介意的话,留下联系方式,可以吗
这样不一定能讲清楚

呵呵,最后一个小问题,三菱的型号是否应该为J2S?呵呵

楼主:
to  Jena:
   这是很早的一套系统了,PLC用的是AoJ2H,定位模块好象是AoJ2-D71,伺服驱动器也是老型号了。现在就是想在PLC和定位模块不变的情况下,把伺服驱动器改成J2S系列的。要求是精度不太高的位置控制。
   J2S的手册我已经看了好些天了,看到驱动器的输出信号有些是编码器的信号,不知道它们输出到哪里去,有什么作用。
   我的邮箱是:zhuxin0317@163.com QQ:6928571欢迎指教。

网友C:
我刚到KEB研究了没多久是靠编码器的然后进行定位,挺简单的,就是会软件,其他都不会

网友B:
编码器的输出一般可以不接,看你有没有其它的要求
我给你发了信,有时间看一下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是老设备,所以老的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的分辨率肯定跟现在的J2S有很大的差距。由于定位模块的手册已经没有了,所以它输出脉冲的频率不好修改,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修改电子齿轮来达到J2S需要的脉冲数?这种思路是否可行?这样的话,对电机的控制精度和稳定性是否有较大的影响?

网友B:
电子齿轮很有意思也挺好用的

楼主:
    如此看来,这个工程似乎不是很难。作为控制的核心部分的指令脉冲的频率应该通过电子齿轮的设置即可解决。剩下的就是信号的接入了,现在手头上只有J2S与AD75P的接线图,从上面看到需要的信号有RD,COM,INP,LZ,LZR,CR,SG,PG,PP,NG,NP以及一些外部控制信号如启动,紧急停止,复位等。不知道这些信号够不够用,是不是还需要其它比较重要的信号?

网友B:
严格按照接线图接线吧,我曾经贪图省事,RD、stop等信号没接,结果怎么也不能运行,总报错,5555555555,嘿嘿

楼主:
谢谢Jena,理论知识准备的差不多了,到现场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

网友D:
我用过很多个J2S的伺服,你项目我可以帮上忙。我在深圳,13332923165

网友E:
RD,COM,INP,LZ,LZR,CR,SG,PG,PP,NG,NP
PP-15
PG-16
NP-17
NG-18
RD-11
COM-12
LZ-9
LZR-10
CR-13
SG-14
另外
CN-1B上
LSN\LSP\EMG\SON必须和SG短接伺服才能运行

网友F:
我现在也用一个类似的系统

楼主:
to ppu:
    请问你给出的端子所接的那些端子号是那个模块的??

网友F:
是CN1A吧 接定位模块FX2N-20GM怎么接?

楼主:
那些符号简写是CN1A的,可后面的端子号不是,也不是AD75的。

网友G(2006-10-15):
手册多看一下,应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