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断路器发热为何如此高

楼主(2006-07-12):
    设备上安装了一个CP30-BA (3A)的断路器,每隔2个月左右就烧坏一次,原因为该断路器自身发热过高达55度,时间用久了就坏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它的发热量会这么大呢?

网友A:
是不是电流太大啊!还有你的设备是否发热?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B:
1、选型不合理;
2、接出不良;
3、日本猪的东西质量不好,改用梅兰的或西门子的!

楼主:
   电流不大(我用钳型表测过了),大的话断路器会跳的。
   还有就这个位置的断路器已经换过几个了。

网友C:
原因很多:1小心市场上冒牌货太多,我也遇到过,确实是这样的,建议用大一点的或别的品牌,
         2:接线接触不良,或内部动触点接触不好;
         3:你卡电流时是否是在最大的情况下的电流;
         4:他的旁边是否有发热元气件等原因

楼主:
   楼上的分析,我也考虑过,想你说的1,2,4可以排除,(原因1:三菱断路器买的是进口的,而且该断路器在同一设备上用了4个,并且安装在一起,就这个位置的有问题;2:已经换过几个了,接触不好可排除;4:旁边没有发热大元件,一边是普通断路器,一边是马达驱动器)
只有那个电流不敢肯定,我测的时候很正常。

网友C:
这个断路器是控制回路(二次)用还是马达(变频器)的主回路用?另外用钳形表的哪个量程量的,能否用万用表电流挡串在回路里量?

楼主:
    断路器用在控制回路中,钳形表测时电流小于3A。
由于机器不能停,不好用万用表测。

网友D:
可能你不是很了解你机器上的用的那个是起什么作用的,CP30-BA是三菱设计的一种线路电路保护器,它并不是微型断路器,其功能也只是小电流的瞬时断开保护作用,它的耐冲击电压只有2.5KV,额定电流也就0.1A-30A,动作特性(I)瞬时型、(M)中速型、(S)慢速型、(MD)带惯性延时功能的中速型,所以它体现的功能和特性并不是一般的微型断路器,至于你所使用的CP30-BA是日本三菱的独特设计,其他俄电器制造商没有与他类似的产品(这里是指使用的场合),请问你们机器是不是也是日本进口的,如果是这样里面的三菱产品因该也是原装的,不过我建议你们还是要注意在使用时多注意一下,因为CP30-BA的额定环境温度是40度。

楼主:
下面引用由strnging886在 2006-7-20 10:48:00 发表的内容:
  可能你不是很了解你机器上的用的那个是起什么作用的,CP30-BA是三菱设计的一种线路电路保护器,它并不是微型…
--------------------------------------------------------------------------------------------
     我这使用的设备都是日本的,整个设备外的环境是23℃,电装箱内的温度30℃左右,除了有异常的这个断路器,其他同型号的很正常。目前这个断路器端子上的号码管已经由白变黑了,估计又快不行了。

网友A:
是不是安装环境太恶劣?

楼主:
   设备是在无层室里的。环境应该很好。

网友E(2019-03-26):
助,学习一下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助,学习一下下。

2006年的帖子咋捡起来的呢!

从回帖能看出一个问题--断路器使用误区。

断路器千万别按过载选,它不能有效保护用电器过载,过载应该有另外电器实现。

上面的例子,断路器内部有双金属片做过载保护,3A的断路器,双金属片电阻较大,发热量大,如果长期在接近额定电流下工作,发热是正常的。

应该按短路保护选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