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电机A10警报

楼主(2006-07-12):
安川电机一切正常,由于安装需要更长的编码器线,所以就做了根新线调试,正常工作大概1个小时后,由于更改了控制程序,重新上电后突然出现A10警报,关闭电源重启,发现只要伺服ON,同时A10警报就出现。拔掉电机的UVW电缆,错误依旧。
看了论坛许多老帖子,排除了接线不良、编码器错误的可能。伺服(SGDM-04ADA,版本号:35942)和电机(SGMPH-04A1A21)只用了很短的时间,难道它就这么脆弱吗?
论坛上看到有人直接测量IGBT等模块,俺找了半天也没法打开伺服的盖子,怎么量的?
附A10警报内容:
A10:过电流检测(功率晶体管产生过电流或者散热片过热)

网友A:
你把地线接上试试,

楼主:
手边只有普通的墙电,那个地线不知道真假,但是我还是接上了的。也就是说这个电机我直接用220v的单相供电的,不过查了资料,这种接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兄弟,你直接把u,v,w,分别对+,-端子量不就对了吗?怎么还要拆壳子.

网友C:
更换伺服驱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