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ZR电机起动电阻计算

楼主(2006-07-12):
   我单位经常用到YZR电机,要计算其起动电阻,算不来。有时也用到一些其它单位的图纸,他们的图纸上有计算值,可以我按照书说的λ、m代入(我的资料上二者皆为定值),算出来合不上。好象他们计算时,λ为一变值,为什么?该怎样计算YZR电机对称起动时的电阻呢?

网友A:
据我所知,好像确定电机后,可以选择已配好的电阻器.

楼主:
  谢谢,应该是可以的。但为什么又有人在图上写出计算值呢?而且也应该是可以计算的嘛。我的设备是起重机,有时可能把货物停在半空,然后再重新启动,就好比车间用的起重行车。

楼主:
  其望有专业人士回答。

网友B(2008-12-10):
j/,f
交流异步绕线式电动机串
电阻调逮的计算设计
高健
Tr,1 j斗岁
提要:交流异步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调速的性能简介.根据转速要求时串接电阻阻值的计

美键词:⋯异步绕⋯线式电动机 ■—串——电—— 阻——调—~速 设~计 ’—青哥l 乡/ 审雩 / 丌升

、概述
随着工业化生产的不断进步.生产设备对于电气传动自动化的需术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
越高。目前.在电气传动领域中.由于采用交流电动机具有能源获得方便、经济效益高、易于控
刚、易于维护辱突出优点.使得交流电动机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用在电气传动系统中。交流电动
机调遣的主要理论依据是t
n (卜s)
P
式中。f:电源频率
P:电动机的板对致
s:转整率
要实现交流调速主要就是通过改变上述三个参量f、p、|.本文要阐述的申电阻调逮属于改
变转差率调速中的一种.该方案主簧原理就是在电动机转子侧串接不同阻值的电阻。使得电动
机运行在不同的人造特性曲线上。其主要优缺点在于:
1.对电网的容量,电压波动等要求不高
2.起动特性较好,可以控制起动电流.但不影响起动转矩。
3.控制方案衙便易行.系统造价较低.前期投入小。
4.有级调速。电阻设计一旦确定.刚速度档不易改变。
5.低速时.机械特性较软。转速受转矩变化影响很大.教率较低。
基于上述特点,在起盟运输行业中.电气传动大量选甩了交流绕线式电动机申电阻调遣的
方案.另外。从转矩特性来看.它属于恒转矩调遣.适合于起重运输怍业的负载特性
根据串电阻调逮的工作原理和特点.我们可以知道.在该方案中电阻值计算的准确性直接
鼍;响电气传动系坑的工作特性和调速性能。因此在I殳计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船对串
接电阻阻值的计算设计。在一些资料中往往只有标准设计的简要介绍,这些标准设计对于每
i 23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种电动机而言,其工作特性及调速性能均已确定.实际运用中.如果用户对设备的调速提出一
些非标的要求,就必须重新计算.对于这方面.相关介绍较少,本文试图从非标着眼。摸索出一
些规律。
二、电阻计算的方法和依据
电阻值计算一般有两种方法.解析法、图解法。
所谓解析法,就是刺用经典的数学分折公式,将一些已知量代入,再进一步地运算、分析,
得出结果。所谓图解法就是利用特征点绘出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并对该曲线进行分折、
判断.从而得出结论。解析法计算时,应注意选用公式的权威性、统一性,电动机参数应尽量利
用电机制造厂提供的数据,力求计算结果接近实际运行情况。图解法计算时应保证作图的比
例和精度。下面就以某种起重绞车为例,用解析法进行计算,再用图解法对解析法的计算结果
进行校验。
三、解析法计算过程
已知:电机型号
动 率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转子开路电压
转子电流
额定转速
最大转距Mm
额定转距Me
功率因数
效 率
调速要求:
YZR一355k 一10
Pe:132KW
Ui。:380V
Il。:262A
U2e=475V
= 167.5A
=588r/mln
;kin=3.48
cos le:0_吕2
=0.92
额定负载转矩:约等于电动机额定转矩。
电机额定转速{一速:130r/rain.二速:200r/min。三速:330r/rain.四速{460r/rain。五速
588r/rain
分析:对于电动机固有特性有:
额定转差率Se:(no—n2)/no=(600—588)/60o=0.02
绕线转子每相绕组电阻: : :0~02x 475:0
.0327n
I jx167.5
临界转差率sm=Se(~n+ 产一1):0.02×6.81:0.136
1.第一档速度“l。=130r/min
则有 =(no一“1)/no:(600—130)1600:0.78
叉根据异步电机人为特性的实用表达式M : 2L_-nM m
可解得: 一
一24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Sxm=sx[ Mm/Mx± : ]
在该绞车中,负载转矩Mx=电机额定转矩Me。
则有
sJ.: s 。(^ ± )= 0.78(a
0.78×6.81(或0.78×O.146)
显然取负号不合理.舍去0.146
即Sl =5.31
又根据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参数表达式
等‘
当am/as:0时。即转矩最大值时.临界转差率Srn为:
sm =士—√: ==== 兰===
+( l 却’
由上式可见。当T1、Il及x暑’不变时,Sm。c r2’
因此 : :—rz+—
Rl~z
m TZ TZ
对于一速而言。有专 m = r, U丽5.31=0百,0327+R~ . 1 b U.U Z
Rfbl= 1.244n
2、第二挡速度 :200r/mi.
可按照类似一速的计算方法.依次得到:
Sn =(^o— h)/,l0: (60O一200)/soo = 218
是 =S2.(^ ±
=2Is×6.8J(或2/3×O.146)
取负号不合理,舍去0.146(下同)
Bp: S2 =0.66×6.81=4.56
S2 /Sm=( 。 r2),r2
4.56/0.136=( +0.0327)/0.0327
R =1.064N
3、第三档速度i‘13 =330r/rai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则有Sh誊fno—nh)/no军(600—330)1600 0.45
岛.。S,|( n± n0—1)t0.45X6.81t 3.065
R,a (岛 一Sm)~/Sm (3.065—0.Z36)0.0327/0.136=0.704n
4、第四档速度 一460r/rain
贝4有Sh·(no—TI..)/no一(600—4so)/6oo·0.23
s4。·S..( ± Inz一1)l0.23X6.81l1.589
R“ ·( -一Sm)~/Sml(1.589—0.136)0.0327/0.136l0.34gn
5、第五档速度n5。t 588r/min
此档速度为电机鞭定糟建。不串接任何电阻。
四、利用图解法验算
1.忭圈I
为方便作图。鼻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可视为直线.再利用特征点j缶作出五种特性下的机械
特性由蛙。见下图,
2.阻僵疆算
遁过田解浩可得出各级速度时.所串的电阻值为,
Rm ±1.248fi.
R- 1.057/]
R伽=0.7o3n
一2B 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R“ =0.353Q
由此可见,解析法与图解法所得的数值基本一致。
计算正确。
3、力矩验算
a.起动时,堵转转矩验算
由于该绞车起升时采用一速起动.只需验算一速的堵转转矩即可。
由图解法可知,堵转转矩M :2736N.m
为可靠起见,再用解析法计算一次。根据一速时实用表达式:
M — — 丽r
f —
当发生堵转时,即S=(no一 )/no=(600一O)t600=1
M1 2km Me l4N.m
取M“=2714N.m 更可靠
而额定负载转矩M ≤Me=2144N.m
则M /Mh=2714/2144=1.266
满足有关要求。
b.最大转矩验算 .
根据交流异步绕线电机转子回路串电阻起动的一般原刚,最大转矩MI<~0.85Mm,对该
绞车,取M.=0.8Mm。
亦即Ml=0.8 【 =0.8kmMe=0.8x 3.48×2144=6000N.m
在图中,通过观察可看到电机在由四速 :460r/rain稳定运行后向五速n :588r/min
过渡过程中,其最大转矩已超过取值范围,这不仅对电机运行不利,还将给整个绞车带来较大
的机械冲击.不利于系统的运行。因此.在四速与五速之间加入一个过渡速度档,取其额定转
速为
T1., :550r/rain
图中可得出其最大转矩为6000N.m.满足要求。
另外,在图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几档速度的最大转矩。
一速时,最大转矩为M1l=2736N.m
二速时。最大转矩为M21:2519N.m
三速时.最大转矩为Mal=3176N.m
四速时.最大转矩为M :4088N.m
五速时,最大转矩为M5l=6000N.m
以上各速最大转矩均小于M ,符台要求。

网友B:
有疑问的可以联系我,284172398    15983596395

网友C(2009-03-28):
楼上的帖子有乱码啊。

网友C(2009-11-06):
有的地方看不懂啊,有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