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森兰变频器?

楼主(2006-07-12):
请问哪位用过森兰变频器,质量怎么样?服务如何?

网友A:
国产第一品牌
销量第一,服务第一.

楼主:
与国内同类产品相比较,性价比如何?

网友B:
价格略贵一些,不过是物有所值

网友C:
8错!!13385496767-咨询森兰

网友D:
想了解森兰的请到www.chinavvvf.com
上海的QQ303788193

网友E:
森兰的最差了!还在这里吹!在我们这都没人要的烂货!
在我们这,就是四川的变频器坏的最多了!保修期都过不了!
特别是拉丝厂,变频器点转距都没有,而且电机一坏,变频起必坏.

网友F:
做人要厚道!

网友G:
 三联机械  是做什么的

网友E:
我是用变频器的,在第一线!QQ517150614

网友H:
其实能上这里来的,估计都不是等闲之辈.讨论这样的问题,估计很难有结果.变频器的质量如何,只要打开变频器,看看内部的焊接质量和器件质量,大家心里自然有数.
任何变频器都有个可靠性的,只是可靠性高低的问题,不过有些变频器质量实在是差,甚至差到可以带这里大谈什么国内排名第XX.看了让人忍不住想发笑.
我建议大家还是在这里多发些使用和维修方面的贴子,也许大家都有兴趣.
另外建议一些朋友,如果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多使用搜索引擎,比如某些用户手册之类的,在网上大部分都能找到.
维修方面呢,换板的文章就少发表点,那不是维修,看了也没什么意思.

网友I(2008-02-09):
我厂里的那么多森兰,坏的太多了,用着都寒心呀,特别是220的更是一塌糊涂

网友J:
国产中的垃圾!!!!
我用过森兰bt12s

网友K:
深有同感!不知现在的变频器不知做的怎么样了,以前我们用了BT40系列的简直和垃圾没有什么区别(炸模块是该型号的通病),大概在4年前,我公司用了森兰BT40系列30KW的变频器30台,不到一年时间,模块就炸了一大半,两年时间几乎全都修了个遍,打开外壳,你会发现整流桥与逆变桥之间竟然没有快熔(一体化模块),两个220伏冷却轴流风扇的电源也取自380伏(用两个电容来降压),不到几个月,首先坏的是两个风扇降压电容,其次是风扇,反正各种各样的故障报警都会出现,在这里我不是有意在攻击森兰,只是讲了下使用体会,如果说现在的型号还没有改进的话,那以前型号的质量可以说实在是不赶恭维.

网友L:
我这里用的一台森兰的还不错,几年了没坏过。
上次由于变压器有点问题,电压在瞬时变化有点大,所有的三菱的变频都跳了“低压”,结果森兰的没事。

网友M(2009-02-18):
森兰BT40S的变频我见过N多  稳定好不说 质量还好 那里有你们说的那么坏?

  我估计你们是别的变频厂家的吧!

网友N: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net诚招代理商

网友O:
14楼,你用过没有哦,四年前的机器早就不是220的风扇了,是直流24V的,做人要厚道,毛主席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