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2006-07-12):
我想做一个温度采集系统,但不知道需要那些硬件,谢谢各位师兄师姐赐教.数据采集卡是阿尔泰PCI2006,有VB编程.

网友A:
你的这个卡是专门测温的吗?如果是,你可以直接测量;如果不是,你要使用直流放大器。还不如买块测温的卡呢。simeonp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