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详述什么是温度补偿

楼主(2006-07-12):
请哪位老师详述一下什么是温度补偿?

网友A:
冷端补偿就是热电偶在测量过程中,其冷端由于不能处于理论上的零度,这样测量的热电势就会有偏差,因此需要对其冷端进行补偿。

网友B:
不一定是热电偶,很多传感器都有温度补偿。而且概念略有不同。

网友C:
zxldzf说得对。

网友D:
我也想知道。顶。

网友E:
比如说:一个成年人身高1.7米,一个儿童身高1.2米,那么他们都是以脚直接接触的同一个水平面测量出来的,如果儿童站在1米的台子上测量,你不能说他的身高就是2.2米吧,凡事都要有个基准,补偿就相当于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高度或位置,它可以参考基准去除掉干扰物,即它会把那个1米高的台子咔嚓掉。现场温度不是稳定的零度所以要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F(2009-10-28):
如何经行补偿呢?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