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格7188E使用MODBUS的SDK,软件狗重启如何保持数据

楼主(2006-07-12):
泓格7188E使用MODBUS的SDK,软件狗重启如何保持数据
使用泓格7188E自带MODBUS的SDK开发程序时发现,如果软件狗重启,iMemory_AI[]等数据全部清0了,这就失去软件狗的意义了,无法恢复现场,现场数据很大,有几百K。如何才能保持数据啊

网友A:
那么只能把数据先存储到flash上了。

网友B:
存到 falsh 比較不好用,畢竟速度慢而且有寫入次數的限制。
如果沒斷電,只是被  WDT reset,在記憶體裡頭的DATA應該還在,所以只要把DATA存放的位置固定下來,再加上判斷是不是 power on reset,如果不是就不要把 DATA 設為 0。
以後 7186E 會有一個版本可以加裝 128K 的 FRAM,即使斷電 DATA 一樣還在,那時候會更好用。

网友C:
在 CD:\Napdos\7188xabc\7188xb\demo\bc_tc\memory\top_mem 中
可以找到使用AllocateTopMemory() 的範例。

Modbus lib ,請使用 1.6.6 版的。
參考 MBDemo00,將程式最開頭宣告的
ftp://ftp.icpdas.com/pub/cd/8000cd/napdos/modbus/7188e/demo/

//The I/O memory mapping
unsigned char far iMemory_DI[100];
unsigned char far iMemory_DO[100];
int far iMemory_AI[100];
int far iMemory_AO[100];

改成用 AllocateTopMemory 來宣告即可。
unsigned char far *iMemory_DI=AllocateTopMemory(100);
unsigned char far *iMemory_DO=AllocateTopMemory(100);
int far *iMemory_AI=AllocateTopMemory(100);
int far *iMemory_AO=AllocateTopMemory(100);

再搭配 IsResetByPowerOn 來判斷是不是要給初始值 (0) 即可。

网友C:
在 CD:\Napdos\7188xabc\7188xb\demo\bc_tc\memory\top_mem 中
可以找到使用AllocateTopMemory() 的範例。

Modbus lib ,請用 1.6.6 版的。
參考 MBDemo00,將程式最開頭宣告的
    ftp://ftp.icpdas.com/pub/cd/8000cd/napdos/modbus/7188e/demo/

//The I/O memory mapping
unsigned char far iMemory_DI[100];
unsigned char far iMemory_DO[100];
int far iMemory_AI[100];
int far iMemory_AO[100];

改成用 AllocateTopMemory 來宣告即可。
unsigned char far *iMemory_DI=AllocateTopMemory(100);
unsigned char far *iMemory_DO=AllocateTopMemory(100);
int far *iMemory_AI=AllocateTopMemory(100);
int far *iMemory_AO=AllocateTopMemory(100);

再搭配 IsResetByPowerOn 來判斷是不是要給初始值 (0)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