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 9.5的windows maker 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7-12):
我的intouch 9.5的windows maker 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
但我的windows view是可以运行的,但编辑画面窗口就是打不开,请高手指导,谢谢了! [/b]

网友A:
你导入窗口了没有?

楼主:
导入窗口了,管理窗口可以打开啊

网友B:
是演示版本还是带狗的运行版本,
运行版本,只能打开view,不能打开make功能。
演示版本打开窗口和点数都有限制.

网友C:
我也遇到在用windows maker 打开时提示wm.exe日志错误,怎么办???

楼主:
不带狗运行的,我装授权了的,遇到了两次,都是重装才可以的,很不清楚了_______

楼主:
刚开始是可以开发的,可以编辑的

网友D(2007-03-20):
顶起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E:
就是我也是MAKER打不开,在任务管理器里有WM的进程,真是奇怪,换了好几个授权,重装都不行啊,就差重装系统了.

网友F:
我之前也遇過這種狀況我先說明一下我的解決方式,不一定正確
有需要可以參考,如果不行再改回來
(我使用的是繁體window翻譯有些不一樣)
按左下角開始/執行/輸入英文 msconfig
選取服務,將下面3個打勾的部份取消
ArchestrA Logger
Wonderware NetDDEHelper
Wonderware SuiteLink
按確定/重新開機

网友G:
演示版本,注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