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低频工作的后果(0.5-2HZ)

楼主(2006-07-12):
  变频电机由于设计考虑不周,长期工作在低频下有什么后果。0.5-2HZ估计要运行1个小时,请问大家这样后果会怎样吗!
  变频电机有变频器控制,请问大家变频电机会不会烧坏。

网友A:
如是采用强迫冷却风扇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有强制风扇会好一点,不过电机的扭矩会大幅下降

网友C:
强制风冷。  但如果是你故意的,那就是虐待啦……

网友D:
请教:多少HZ才是低频运行呢!

网友E:
长时间这样运行是不行的,再强的制冷效果也不行,要不单独配太空调它.

楼主:
电机出现发烫和抖动现象,分析为转速太低而需要的力矩又很大所导致的。请大家参考。

网友F:
我们公司代理的美国RELIANCE变频电机可以长期运行在低频下,零速时保持100%恒扭矩输出。如有需要,请留言给我。

网友G:
麻烦您把情况说清楚些
可以加一级减速
比如
齿轮减速
皮带轮减速
蜗轮减速

网友H:
建议安装减速机,现在的便宜,并且体积小寿命长.相比购买性能优异的变频器总成本要低很多.

网友G:
0.5-2HZ估计要运行1个小时

后果
1.过热 烧电机 烧变频器
2.堵转 烧电机 烧变频器

如果勉强用请把变频器电流限制在0.5In以下,并加强制冷却.

网友I:
我晕,0.5-2HZ估计要运行1个小时????你想干什么?难道不能停下来?我估计对负载也是种折磨

网友J:
那电机质量不错.0.5-2HZ能运行1个小时,就是空载也不错?

网友K:
如果你采用间断运行的话我想我可以代替电机和控制器们谢谢你了

网友L:
有问题!
会烧电机!危险!

网友M(2006-09-07):
变频电机在2HZ以下空载都会发热.那普通电机肯定发热的更厉害哦!可不可以加大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来减小发热呢?我厂有一台4kw的普通电机在5--7HZ下长期运行(50小时)电机很烫.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N:
没问题!我用OMRON5.5KW的变频器带5.5KW变频电机用到机床进给调到
0.3Hz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O:
负载小的状况,可以在低频下测以下电流,在决定

网友P:
可代修或回收ABB、安川个型号变频器有意者请留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