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变频电动调节阀应用场合

楼主(2006-07-12):
智能变频电动调节阀(下称:变频调节阀)由于具有智能化、变频、变速功能,许多普通电动调节阀应用效果不佳的地方,都取得了良好的调节效果。现将变频调节阀应用的场合介绍如下:
一、 控制系统要求控制质量高、静差小的场合。
化工、石油、冶金、轻工、建材、电力行业中、许多自动调节系统要求控制精度非常高,因此要求电动调节阀灵敏度高、死区小。普通的电动调节阀由于没有低速运转的微调功能,消除系统静差只有靠调节阀在给定值附近频繁正、反向“点动”式动作来维持系统静差指标。这样一方面大大减少调节阀、执行器的寿命,另一方面,因调节阀惰走、惯性等原因造成系统的振荡。变频调节阀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让调节阀在给定值附近低速运行,通过微调作用去克服系统静差。变频调节阀由于运行速度与偏差大小成比例,大偏差时变频阀高速运行,动态克服干扰能力强。在小偏差时低速运行,变频阀动作幅度小不存在过调现象,十分有利于静差消除。
二、 对象时间常数小调节阀振荡的场合
对象时间常数小的压力、流量、液位等自调系统在调节过程中,会使调节阀频繁动作,起动电流非常大,电机时常过热,为解决此问题只有加大死区。但又会使调节质量变坏。变频调节阀具有软起动功能,并且软起动时间可以调整,实际上等于给调节阀加了一个缓冲器,使调节阀动作变缓,起动电流大大降低,因调节阀频繁动作给系统带来的振荡大大减少。
三、 调节阀口径选型偏大的场合
调节阀口径选型偏大使调节阀工作区间在小开度范围进行,调节效果变坏或发生振荡无法工作。采用变频调节阀可将调节阀运行速度调低,并同时设定调节阀上限工作点、流量特性改为等比特性,一般都能较好的解决调节阀口径选大的问题。例如:一台实际应用Dg50阀的场合,选了Dg80阀结果在0~40%之间调节工作。现在将上限设为40%,阀最高工作速度设为60%,这样调节阀在调节过程开度达到40%后不再开大,避免了超调。变频阀运动速度也变慢微调作用加强,其效果就会和Dg50调节阀大致相同。
四、 流量特性选错场合
调节阀流量特性现场变更很多,大部分因工艺配管造成S值偏低所至。变频调节阀具有三种流量特性,通过参数设定,可以方便地改变。例如:一台线性阀因系统S值<0.7应变为等比特性阀。这时通过参数设定,将线性流量特性变为等比流量特性即可。
五、 调节阀开闭形式不易确定的场合
变频调节阀电开、电闭形式通过参数设定方式来实现。工艺上需要调节阀的作用方式改变时,通过程序设定可以把电开形式的调节阀的作用方式改变为电闭形式的调节阀。因此在工艺上调节阀的作用方式一时难以确定,选用变频调节阀非常方便。另外变频调节阀作用方式改变后,若需阀门的反馈信号方向也需要改变,同样通过参数设定方法可以实现。
六、 工艺要求调节阀运行应留有一定流量的场合
有些工艺过程要求调节阀在调节过程中不能存在全关闭情形,在非调节过程时调节阀全关闭,否则易于出现事故。这时设定变频调节阀下限,当输入信号低于下限信号后,阀位自动停在下限,不再动作。保证阀留有一定的流量。当输入信号高于下限信号后,调节阀才开始工作。当某些情况又需要关闭阀门时,可利用小信号切除功能,使调节阀全部关闭。
七、 高精度定位场合
许多要求计量场合,通过调节阀严格控制管道流量。由于变频调节阀的过渡过程是先慢(软起动)后快(急速向设定值靠拢)再慢(阀位接近设定点时减速慢行)到达设定点时,由于阀运行速度已非常缓慢,再加上电制动功能,因此变频调节阀具有很高的定位精度,不存在超调现象,因此,作为计量、加料等环节的物料控制非常有效。
八、 采用分程调节的场合
变频调节阀输入信号在4~20mA之间可以任意设定,因此可以很方便实现分程调节。例如:两台智能变频调节阀并联运行。第一台输入信号为4~12 mA,第二台输入信号为12~20mA,然后再设定两个阀的电开、电闭作用方式,就可以完成各种类型的分程调节。
九、 电动调节阀电机、电制动装置、常出现故障的场合
电动调节阀电机、电制动装置常出现故障的场合都是因为电动调节阀每分钟动作次数大于10次以上,阀电机不停地带载起动、停止,电制动机构频繁动作所至。这种场合就应该考虑更换变频调节阀,变频调节阀内有正、反向变换延时,同相二次动作时间间隔控制,所以不会造成调节阀的频繁振荡、电机过热。变频调节阀无机械制动不会出现制动问题的故障。
调节阀选型是自动调节系统设计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设计选型中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数,选型上经常出现问题。通过以上分析,采用变频调节阀就会使调节阀选型相对简化许多。实践证明,只要变频阀口径不要选小,其他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智能化参数设定和变频变速运行方式得到满意的解决。(转)
----------------------------------------------
中国工控商务城     http://www.gkcity.com/

网友A:
不知哪有成型的产品,在哪有应用

网友B(2006-11-13):
技术发展的大方向

网友C:
汇川公司开发的MD010系列阀门专用变频器已经在常熟电厂,扬州电厂,德州电厂等批量使用。

网友D:
是发展方向,我们也在开发.

网友E:
这种智能变频电动调节阀以前没接触过,哪个厂家生产?

网友F(2007-04-04):
多介绍一下相关厂家和具体的业绩,就更加好了!

网友G(2007-08-22):
下面引用由笑笑风在 2006-7-19 20:37: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哪有成型的产品,在哪有应用
--------------------------------------------------------------------------------------------
请联系:022-27696712(市场部)或登陆:www.tjshuohua.com
天津硕华电气公司

网友G:
天津硕华电气公司生产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如需要请联系:022-27696712市场部或登陆:www.tishuohua.com

网友H:
不知道有没有这些变频电动执行机构的资料

网友G:
请登陆:www.tjshuohua.com有关变频电动执行机构的详细资料供您参阅。

网友I(2012-04-23):
进口西博思在做变频的执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