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SLTA-10初次使用和配置问题

楼主(2006-07-12):
SLTA-10初次使用时 出现:
Connect to link "Local SLTA-10"
Connected to COM1 at 9600 bps on device 1
Failed to identify SLTA on device 1, disconnecting.
Disconnected.
devices\diagnostics\test 出现错误.
LONMAKER打开失败.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在控制面板里面先进性测试

网友B:
不知道 是你的配置参数有问题
还是你的串口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