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的数据库连接

楼主(2006-07-12):
我最近在用citect做一个工程,但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些问题,如何使现场数据定期存到一个指定的文件中,用指定的格式,SQL或ACCESS,两者的方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ODBC比较简单。

网友B:
可以使用report功能定时将数据保存到dbase数据库中,不过保存格式只能是表格型;

网友C(2006-09-05):
2楼和3楼的师兄能否给个详细的例子

网友D(2006-12-19):
ODBC应该是比较简捷的方法,可以在CitectSCADA Knowledge Base中找到例子

网友E(2007-03-09):
可以试试用DDE服务来做

网友F(2007-06-02):
如果数据不是很多,完全可以用DDE来做,很简单的。
我现在项目的报表就是利用DDE把数据写到EXCEL里,定时写、定时保存、定时打印,很方便哦!!!

网友G:
这种方法不好,很占系统资源。

网友H:
odbc来做比较好,速度还可以

网友I: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谁有详细点的例子,具体ODBC怎么实现,小弟好多都不懂,方便请把详细的资料发到我的邮箱更好,suyunsheng666@126.com
感恩不尽

网友J(2007-07-02):
您可以用美国爱康诺公司的 BridgeWorX,不需要用脚本,用组态办法就可以完成任务,很好用。试试看

网友K:
请参考citect的knolegebase的Q1843,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通过ODBC与数据库交换数据

网友L(2007-08-09):
怎么没有一个人发表ODBC的例子,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网友K:
Reading Data from an Access Table

A SELECT query can be used to read data from and Access Table or to call an Access Query. A Query is preferred over a Table if there are many more Columns in the table than are required at the time, if the data needs to be sorted or if there is a requirement to relate or join a number of Tables. The Cicode required is as follows.

Function SQLTest
   INT hSQL, iResult;
   hSQL = SQLConnect("DSN=ODBCTest;UID=YourUID_C;PWD=YourPWD");
   IF hSQL <> -1 Then
      iResult = SQLExec(hSQL, "SELECT * FROM qryRecipes WHERE Recipe Between '3000' And '6000'");
      IF iResult = 0 Then
         WHILE SQLNext(hSQL) = 0 DO
            TraceMsg(">" + SQLGetField(hSQL, "Recipe") + "<>" +
            SQLGetField(hSQL, "Flour") + "<>" +
            SQLGetField(hSQL, "Water") + "<>" +
            SQLGetField(hSQL, "Cocoa") + "<");
         END
         SQLDisconnect(hSQL);
      ELSE
         Message("SQL Error", SQLErrMsg, 48);
      END
   ELSE
      Message("SQL Error", SQLErrMsg, 48);
   END
END

Writing Data to an Access Table

To append data to an Access Table using ODBC, an SQL INSERT statement can be used.

Function SQLInsert
   INT hSQL, iResult;
   hSQL = SQLConnect("DSN=ODBCTest;UID=YourUID;PWD=YourPWD");
   IF hSQL <> -1 Then
      iResult = SQLExec(hSQL, "INSERT INTO tblRecipes (Recipe, Flour, Water, Cocoa) VALUES ('X1234', 2, 3, 4)" );
      SQLDisconnect(hSQL);
   END
END

网友K:
Function SQLUpdate
   INT hSQL, iResult;
   hSQL = SQLConnect("DSN=ODBCTest;UID=YourUID;PWD=YourPWD");
   IF hSQL <> -1 Then
      iResult = SQLExec(hSQL, "UPDATE tblRecipes SET Flour = 20, Water = 30,Cocoa = 40 WHERE Recipe = 'X1234'");
      SQLDisconnect(hSQL);
   END
END
Function SQLDelete
   INT hSQL, iResult;
   hSQL = SQLConnect("DSN=ODBCTest;UID=Dick_C;PWD=pulp");
   IF hSQL <> -1 Then
      iResult = SQLExec(hSQL, "DELETE FROM tblRecipes WHERE Recipe = 'X1234'");
      SQLDisconnect(hSQL);
   END
END

网友F:
数据不多的话,用DDE,1百个点的话也就是几秒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