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兄弟们,注意了!注意了!

楼主(2006-07-12):
各位兄弟,小弟也是电工,不过没有证.
小弟在接线时防别人合闸,就把线给短路了,还有如果没有带表和电笔,就拿线来短路看有电没有.
我认为这样可以防止自身的伤害!

网友A:
第一招还行,第二招还是别用了

网友B:
第二招不一定能防止自身的伤害哦,看你是在处理什么电压了

网友C:
兄弟们安全第一;生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把握的事可以请教一下老师傅或者不做.

网友D:
 我同意 天山雪96:的说法。
不过我觉得还是先把短路器后面的线卸下来最安全》

网友E:
先挂警示牌,再去处理比较好点,当然4楼说的更安全了,只要不影响别的设备运行

网友:
第二招还是别用了,如果电压高,电线用量较大,哈哈!那伤害的是自己。

网友F:
不要随便闹着玩,还是先学习学习,拿个证吧。

楼主:
我不同意你们的说法,我以前在武汉的一个药厂里,一个家伙很笨,他是电工,他先把总柜到分柜的线接上,然后再接到分柜的空开线,他虽然把上面贴了胶布,但是还是被人给合上了,幸亏我看到了,不然那家伙死定了.就是写了警示牌也没用,有的人喜欢看笑话,还有害人之心.他想害你,你不死定了.

网友G:
我们学电的都知道,短路是大忌,你却专门用短路,要知道你短的是电力线路哦!是不是想听空开跳动的声音呢?
如果有人安心害你,不用电也能作到。你的第一招,人家不也可以拆除短路线吗?阶级斗争这么有复杂吗?
你的第二招,不知哪位同仁也这样做过,有体会吗?请讲出来,我等也好见识一下。

网友G:
我们学电的都知道,短路是大忌,你却专门用短路,要知道你短的是电力线路哦!你的胆子够大的,是不是想听空开跳动的声音呢?
如果有人安心害你,不用电也能作到。你的第一招,人家不也可以拆除短路线吗?阶级斗争有这么复杂吗?
你的第二招,不知哪位同仁也这样做过,有体会吗?请讲出来,我等也好见识一下。

网友H:
我试过,拆除完电机负荷线路后,被一个刚接班sb操作工到配电室先合空开,后按启动,还tmd挺专业。我倒是没被击到,但是眼睛被闪红肿了5天,当时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怕眼睛瞎掉。从那以后遇有同类情况,我先短接,后用胶布缠好。不作完这一切不敢开工干活。[i]所以第二种方法最好不用,害人害己。另外悬挂警示牌也是必须的,我的遭遇要是提前悬挂牌子,是绝对可以避免的!!!![/i][/u]

网友I:
最好不要用那种方法!!做电工的必须随身佩带电笔!!同时穿好电工工鞋!!

网友J:
兄弟,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哦!

网友K:
是啊 安全第一 可是搞坏设备 又要被扣奖金了 是不

网友L:
电工电笔是必须带的.电工作业时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也不要被他人伤害.是原则,要遵循

网友M:
做电工养成好习惯是必需的,不要自己以为,记得安全第一.

网友A:
我和击穿老师有类似的经历.

网友N:
同志们,安全第一。一定要按照书上说的保证安全的措施:1.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2.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电工作业时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也不要被他人伤害.

网友O:
在没有其他条件下,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能经常这样,要不吃亏还是你自己,短路电流是很大的,呵呵

网友P:
我是听怕了,看怕了,所以我现在都是先挂牌,然后让一个人先去洗手间后再背靠在电箱门上坐那看住,我才带表和电笔去接线

网友:
最好两人作业

网友Q:
可以,我们以前维修变压器也要这样做。但是有点情况下不能这样做。

网友O:
现在plc在企业大量应用,24v电源成为标配后,我现在去车间修理也不带电笔了呵呵

网友R:
有时在太阳底下电笔也看不见,有一次我以为没电,还是拿线对地碰一下,结果有电.

网友G:
我说还是最好别碰线了!!
我想问一问,碰线是怎么操作的,1、如果是用2条粗线碰,要么打掉空开,要么讲手中的线烧熔,同时拌随剧烈火光;2、如果碰的2线中拿一条只取其中的一股铜线(这时相当于保险丝)来碰,拿只当烧一次保险,这种方法比较安全!

网友S:
兄弟,最好是先把空开下的线拆掉,这样就好

网友T:
最好是两个人工作,一个留在变电室看着,另一个人去检修最安全。现在很少有一个人干活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U:
第一种还可以。第二种最好别用。不但不保护你。还会伤害你。

网友V:
兄弟,安全是第一啊,像我们电工作业其马是二人以上才能作业,否则是不安全.开关处要挂牌子,并且有人看护.

网友W:
  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X:
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呀,还是小心为妙,操作要规范!!切记

楼主:
应该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我每次选择线的载流量是根据空开的大小选择的,而且是在现在有空开,漏电断路器设备线路中才会这样做.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Y:
电笔应该随身带吧?

网友Z:
哈哈,那样做也危险啊,

网友AA: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在空开的下侧对地,应该在你维修的地方把电源短路了或对地,这样即使他合闸也没用,也能保护你,只是对合闸的人没有好处.
其次,试验有没有电,怎么说了,对于低压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可以拿两平方以下的电缆,慢慢对地接触,就能看出有没有电.
个人看法

网友AB(2006-08-11):
工具是要常备的,要不怎么做电工那?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AC:
这样做不安全,不管有证,没证的,做电这行,安全第一,要做到三不伤害原则!

网友AD:
安全第一

网友AE:
兄弟:我建议:1先得挂警示牌。
            2最好不短路,这样有危险,可以把线拆除。
            3电工是特殊工种,必需先拿证。

网友AF:
兄第,不行的,1先得挂警示牌
2 不要短路
3电工是特殊工种,还是先拿证吧。

网友AG:
无证上岗与短路验电该不会是拿安全开玩笑吧

网友AH:
我觉得有无证都没有关系
只要自己谨慎就好呀

网友AI:
是呀,这样做太危险了

网友AJ:
如果你一不怕死,二不怕死、三也不怕死
,就可以使用上面的方法。

没电笔时,你认定电压不太高(380V以下),自身的环境电阻也比较大时可用右手背去试一下,如果你认为电压不高50V以内,电流也不大1A以内
,电线在平米以0。25下时可以用短路的方法来试电。

网友AK:
这两招都不好!
1短路电流不烧坏你也吓死你!
2和前面的兄弟一的说法!
小命要紧啊!!!
劝你去看看<电业安全操作规程>
用手背试是可以的,操作是最好是单手(合开关的时候)脸朝侧面.衣服最好是棉质 的,(万一着火或弧光好不至于整容)呵呵.电业局老师教的.拿的高压证.

网友AL:
还是别干了!

网友AM:
电工是特殊工种,必需先拿证。

网友AN:
楼主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啊,你得先看看电工安全规则,安全第一!!!

网友AO:
大哥,你几岁了?这个玩笑也开!

网友AP:
直接把线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