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绝对式编码器应用特点--基础

楼主(2006-07-12):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CPU计数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否则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报错后才能知道。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传动马达响声,这就是CPU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这样的方法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马达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 不需要象增量式编码器那样去计算。甚至编码器带有备用电池这样,断电后编码器也能记忆断电前的位置信息,大大的提高了使用绝对式编码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应用在高精度的数控机床和伺服系统里面。
目前,市面上已经推出最高达到36位的绝对式编码器,其中单回转20位,多回转16位。最大响应频率可以达到52MHZ。可以真正实现高速高精度实时控制。
此外,在有些大功率的伺服马达上,由于初始化时用普通增量式编码器测位置误差较大,所以适合用绝对值加增量式编码器找磁极位置,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其输出力矩,目前也已经推出混合式编码器来满足这一需求。

网友A:
不错!但不详细。

网友B:
说得太不详细了,能说具体一点,最好能说说怎么处理的?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多为采用GRAY码输出(也有BCD码,及纯二进制),其优点是输出读取无误差,每一个信号对应唯一的位置,从而实现掉电记忆(断电后,来电重起设备无需扫描),如CNC中,刀塔的刀位控制.
增量型脉冲信号,无法识别绝对位置,需要Z相信号(原点信号)来参考定位!
本人"半路出家"销售 HONTKO(台湾)编码器,说的不当处大家探讨!

网友D(2007-06-12):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所使用的加工中心为西门子810D系统,为绝对位置编码器.当开关机掉电的时候,在开机,对应坐标值为什么会变化,绝对式的应该不变才对

网友E:
上面的,变花正常,如果是有1两个微米的变化?

网友F:
不详细,但还是可以,顶一下

网友G:
努力了就要支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