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抢答器的制作问题

楼主(2006-07-12):
为什么我制作的抢答器会出现同时触发,但电路连接正确。

网友A:
可具体说说吗

网友B:
那时不可能的,肯定是你有些地方搞错了。

网友C:
你的抢答器是什么样子的,10多年前我也搞过一个很成功,请你说具体一点,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D:
工业上用的SOE可作为抢答器: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功能, 电平变化分辩率:1ms(实际上可做到0.5ms)判断开关动作的时序,主要用于事故的事后分析,查找事故第一原因 。
原理详见:http://www.autoyx.com/eng/Eng3.htm

网友E:
那你能不能骡子卖个驴价钱? 也可能是程序问题:检测的速度要足够快,才有高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