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06-07-12):
日前,接到一个项目,客户要求用CAD图直接输入,转换成代码,传给运动板卡,由运动板卡驱动伺服做相应的动作。我现在连个方案都没想出来,不知道各位有何高见。伺服只是做二维动作。我想用MAXCAN作转换平台,可是转换二维图可能有点困难。我对这块不是很熟,急切期望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A:
参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9274

网友B:
哪家的卡? 我们现在做的卡软件中有CAD图转换
直接用CAD图来控制

楼主:
又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参考以下,如果用mastercan软件,能不能解二维图形来给板卡,这是我关心的。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这些编程软件三维都可以,二维应不在话下,但须注意,板卡是否能接受,是否还要有程序.

网友C:
去问卖数控系统的、卖CNC软件的,绝大部分CNC软件都支持这样的功能。

网友B:
你最好和板卡厂家联系
看看他们的卡有没有这种配套软件
你用的软件要是板卡不能接受呢?

网友D:
期待这样的软件有得下,我也想要.

网友C:
"期待这样的软件有得下,我也想要."
这样的软件,一般来说是要买的。

楼主:
买也可以,但是要真的能起到作用!能直接转换CAD图作为工作指令的!

楼主:
同志们,我现在搞不定这个事情了。他们转换二维软件,嫌软件太贵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软件,只要能转变二维简单的图形就可以。还有就是有没有运动板卡是基于PC平台来做的。我直接转换图形传给板卡,然后板卡驱动伺服动作,做出相应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