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TD2000无输出故障

楼主(2006-07-12):
华为TD2000变频器,上电启动显示均正常,面板启动后显示频率上升,但是实际没有输出电压,在面板显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390V,也没有任何报警,就是没有输出。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驱动脉冲被封锁

网友B:
华为选用的BYV26这个型号的整流管有问题,把驱动上这型号的管子换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