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特性?

楼主(2006-07-12):
如果单相交流电缆进入不锈钢接线箱,能在不锈钢中形成涡流吗?是不是只有特种不锈钢才能无涡流?还是其它的情况?请大侠们帮助。先在此谢谢喽。

楼主:
补充:电缆带有交流电约400A的情况。

楼主:
wei shen me bu hui da

网友A:
若是不锈钢就没有导磁的特性,不存在涡流。

网友B:
只要使用的材料是导体都会产生涡流的,重要的是电缆周围的磁场情况和接线箱结构形式。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大侠不吝赐教。
目前我的理解为:不锈钢不导磁,不能形成有影像力的磁场,也就不能再感应出一个电场来形成涡流。
现在接线箱为不锈钢产品,但电缆格兰是铜金属的,接下来的问题是,环绕在电缆外的铜格兰能否在400A电流感应出的涡流损坏?

网友A:
 鱼螺说的对,所有导体与半导体都会产生涡流.但产生的涡流影响力的强弱这得要专家来分析了. 楼上如能避开的,尽量避呀

网友B:
尤岫:
不锈钢不导磁,不能形成有影像力的磁场,也就不能再感应出一个电场来形成涡流。
如果按你的说法,你试想一下,电磁炉上的不锈钢锅还有用吗?

网友C:
不锈钢有N多种,有导磁的,也有不导磁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有电流流过才能现成涡流,不锈刚配电箱没有电流,
何来涡流????????????????????

网友B:
 闵先生:
不锈钢有N多种,有导磁的,也有不导磁的。不能一概而论。

丁桂乐:
有电流流过才能现成涡流,不锈刚配电箱没有电流,
何来涡流????????????????????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当导体切割磁力线会产生什么?有没有提到导体是导磁的还是不导磁?初中物理呀!!!两位朋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当导线接到接线箱会不会产生磁场,若产生磁场,不锈钢接线箱会不会因出现涡流导致发热。

网友B:
补充一句,“交变磁场”

网友E:
不锈钢接线箱在什么地方用啊,是怎么一个情况搞不明白

网友F:
没有问题了。
想多l

网友G(2009-06-18):
EASTONE EV 增安型防爆接线箱
·符合Exe II;GB3836.1-2000 GB3836.3-2000 标准,
通过NEPSI 认证,防爆合格证号:GYB
·S304 不锈钢(标准)/ S316L 不锈钢/ 冷轧钢板
·挂壁式安装(标准)/ 支座式安装(选配)
·先进的制造工艺保证防护等级达到IP65 ~ IP67
·结构合理,外形美观,安装容易,维修方便
·可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制造增安型防爆电磁阀箱
以及不同于标准配置的产品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20℃ ~ +60℃
·海拔高度:≤ 2000m
·相对湿度:≤95%(+25℃)
·无显著摇动和剧烈冲击振动
·适用于Ⅱ类、温度组别T1~
T4 的爆炸性气体环境1 区2
区的危险场所
·最大降雨强度:50 mm/min
(户外型)
技术规格
订货指南
EV8 0 0 000000 - 0 0 / 0 0 - W
2=1/4″
增安型防外形尺寸工作环境4=1/2″
爆接线箱安装方式进线接口数量出线接口尺寸6=3/4″
箱体材质进线接口尺寸出线接口数量8= 1″
型号
外形尺寸mm 型号安装方式
宽(W) 高(H) 深(D) EV810 挂壁式
EV800303008-00/00-W 300 300 80 EV820 支座式
EV800303012-00/00-W 300 300 120
EV800304012-00/00-W 300 400 120 型号箱体材质
EV800305012-00/00-W 300 500 120 EV801 S304 不锈钢
EV800306012-00/00-W 300 600 120 EV802 S316L 不锈钢
EV800404012-00/00-W 400 400 120 EV803 冷轧钢板
EV800406012-00/00-W 400 600 120
EV800408012-00/00-W 400 800 120 型号工作环境
EV800505030-00/00-W 500 500 300 -W 户外型
EV800606030-00/00-W 600 600 300 无室内型

联系方式:EASTONE SHANGHAI ,余火焱,1365160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