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OMRON的PLC要维修

楼主(2006-07-12):
一台OMRON-CQM1-CPU21出现问题,一上电就报警(是输出模块上的一个点报警),ERR/ALM指示灯没有亮。对此故障没有碰到过,所以请教各位高人下是什么问题,绍兴附近的可以维修的吗,要是不能修,重新买一台也行,但是要把原程序写入才行,小生在线等,多谢了!QQ:58667293

网友A:
把那个点的输出断开看看 还报吗?

网友B:
如果报警的那个点是输出连接到报警器的话,并且你确认你的设备没有任何故障,基本可以断定是厂家的定时保护措施起作用了.
苏州:13914006378

网友C:
呵呵,情况没搞清楚前不敢旺下断言啊!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的话不妨介绍一下怎么解决的,给大家一些启事

网友D:
你说的太简单了,报警不一定说明plc有问题,你读一下plc程序,就会知道问题在那了,如没有设备读程序,那你就要好好看看外围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呵呵问题出来有好几天,应该解决了吧,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