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伺服电机在数控雕刻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6-07-12):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伺服电机在数控雕刻机上的应用怎么样?比如,一般什么品牌用得比较多?雕刻机对伺服电机都有哪些要求?等等.

网友A:
我觉得看你的要求啦,你要求高当然要高档产品。如果能达到要求的话,当然是选一些物美价优的啦。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本人是比较支持国货的,不知到你呢。

网友B:
主要是转速的平稳程度,不光跟品牌有关,也看你自己对PID调节的效果。

网友C(2006-12-15):
我觉得《草帽路飞》大侠说的很有道理,虽然当今如果要说技术那肯定还是国外的技术更先进,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我还是非常支持国产的产品,品牌只是被人打造出来的,就和明星一样。机械行业讲究的是出的产品好不好,不会讲究你用的是什么品牌。只要产品能够达到自己的要求,能让自己受益,那就使用!对吧!!!

网友D:
雕刻机伺服关键要求: 高频特性好.驱动器接收命令的差补特性要好.因上位机的命令特点是高速.这就要求斩波好.
最好不要用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E(2007-08-22):
现在进口的也不贵,把咱们的工艺水平提高了,对国外的东西搞明白了,回头再研发就很简单了。

网友F:
偶刚好调过几个,呵呵

网友G:
可以考虑用用台达的伺服,性能非常好!!价格比进口要便宜一点!

网友H:
这浙江这边主要用安川的多一点,象宁波的雕刻机都用安川啊,有什么问题可以 加我QQ68809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