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implicity HMI V6.0中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不能同步?

楼主(2006-07-12):
我用的是Cimplicity HMI V6.0,使用中发现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不能同步,历史曲线要比实时曲线滞后好几分钟。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您可以检查一下历史曲线的更新周期。

楼主:
谢谢“如火”,原来是因为数据表的更新周期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