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保护

楼主(2006-07-12):
有没有单相电机用的热继电器,使用单相电机时应采用什么保护

网友A(2009-01-29):
有你说的那种继电器,好像是个温控开关,达到一点温度后继电器动作,单相电机的保护应该注意散热,一般没有风扇,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B:
三相电机使用的JR16系列的热继电器也可以用于单相电机的过载保护。

网友C:
同意楼上上的,我们也这样接过,

网友D:
热继电器两相串联接火线。。。。另外一相接零线!然后整定合适电流。。。。。

网友E:
一般不用热继电器的啊

网友F:
大电机用热继,小的用温度保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电机用热继,小的用温度保险

呵呵不错,一般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