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调单法兰液位计的问题

楼主(2006-07-12):
我们公司最近买了十几台某公司的单法兰液位计,但当时给出的介质密度和设计的密度有一定出入,同时在未安装的时候用压力泵调好,但上到现场后,无液位,但零点就有了变化,同时该液位计无HART协议,请问各位大哥该怎么调这中液位计

网友A:
安装位置改变,零点有一点变化是正常的,每倾斜10°有个允许的值,不知道你用的单法兰指标是多少。
如果你根据实际的密度已经调整好了零点、量程、线性,安装好以后一般再调整一次零点就可以了,在无液位的情况下调零还是很方便的。
以上,供参考。

网友B:
同意楼上,批准楼主执行。

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在把紧法兰密封垫片时,挤压造成的。如楼上所说,迁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