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6-07-12):
请教各位: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对于额定转速以上是采用弱磁调速吗?从额定转速以下到额定转速以上需要进行调速方法的切换吗?如何进行切换?
   6RA70本身不带有转矩传感器,那么如何进行转矩闭环控制?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看你还是好好的看看说明书,要不,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转矩的闭环控制.

楼主:
说明书有701页,由于对直流调速还不太熟悉,看起来很吃力,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B(2008-08-06):
西门子6RA70没有转矩的闭环控制吧!只有速度和电流闭环啊。额定转速以上是采用弱磁调速的。减少励磁电流可以使转速增加。

网友C(2009-03-14):
我是菜鸟请多多指教

网友D:
西门子直流6A70力矩切换时,没有切换成功。用端子和通讯方式都不行,(p687=3211或P687=10)

网友E:
降低励磁电流,来提高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