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仪表用USB和微机连接需要多少钱?

楼主(2006-07-12):
仪表用USB和微机连接需要多少钱?最低成本

网友A:
你的数显表有通讯口吗?什么协议?

网友B:
如果仪表有485通讯口,可以用485-USB转换器连接.大多数接口厂商都可以做,宇电自动化也有产品.

网友C:
   我公司的485-USB转换器的型号是AI-485U半隔离型USB/RS485转换器,40V隔离电压。

价格问题来电咨询,网上不便交流。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