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编程总则

楼主(2006-07-13):
MITSUBISHI FX PLC 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 PROGRAMMABLE PRINCIPLE

SFC编程总则
A.    三要素:驱动负载、转移条件、转移目标。转移条件、转移目标二者不可缺,驱动负载视具体情况而定。
B.    先驱动负载,后状态转移,不可颠倒。
C.    顺序不连续的转移用OUT指令进行状态转移。
D.    对状态的处理必须先使用步进接点指令STL。
E.    程序最后必须使用步进返回指令RET。
F.    不同时启动的双线圈是允许的,相邻的状态使用的“T、C”不能相同。
G.    转移条件可以是多个元件的逻辑组合。
H.    SFC程序内不可使用MC、MR指令。
I.    初始状态可以由其他状态驱动,运行开始必须用其他方法预先作好初始状态的驱动。
J.    停电恢复后需要继续的状态,用停电保持状态元件。
K.    分支、汇合的组合流程和虚拟状态的编程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
选择性分支状态编程法
分支状态的编程
①.    “取”第一个分支的转移条件。
②.    “SET(转移到”)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③.    依据“①、②”项的方法逐步完成由左到右的其他分支,即告分支状态的编程结束。
汇合状态的编程
㈠.    “STL”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一直到该分支的最后一个状态,但仅能进行到OUT驱动。
㈡.    依据“㈠”的方法逐步完成由左到右的相应的分支。
㈢.    “STL”汇合前的第一支路的最后的状态,“取向汇合状态转移的条件,“SET”汇合的第一个状态。
㈣.    依据“㈢”的方法逐步完成其他相应由左到右的分支的汇合。
㈤.    “STL”汇合后的第一个状态,需进行输出。
并行性分支状态编程法
分支状态的编程
⒈“取”并行分支状态前的转移条件, “SET”由左到右的每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汇合状态的编程
⑴.    “STL”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直至该分支的最后的状态的驱动输出。
⑵.    依据“⑴”的方法逐步完成其他由左到右的分支。
⑶.    “STL”第一个分支的最后状态,“STL”第二个分支的最后状态,但不能输出……
⑷.    “取”汇合后的第一个转移条件。
⑸.    “SET(转移到)”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撰稿人:黎赢璧

网友A:
你有A系列SFC编程手册吗?多谢!!
 HEIREN1978@163.COM

网友B:
请问怎样在GPP软件里编写STL RET 指令啊
我是说用梯形图编写,

网友C:
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D:
 软件SFC编程,怎么搞,软件好象没这个功能呀

网友E:
你有A系列SFC编程手册吗?多谢!!
piter18@163.com

网友F:
三菱的步进一直不是很明白

网友G:
SFC一直不会用

网友H(2006-08-19):
就是需要详细一点的实际治疗

网友I:
你有A系列SFC编程手册吗?多谢!!
sdongquan@163.com

网友J(2007-05-26):
多谢了!已经收到。

网友K:
我看了很多遍,但是在编程软件里面好像和说的不一样,也没有用SFC编辑出一个程序了,最后还是改用别的方法,不知道那个要怎么编

网友L(2007-08-05):
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M:
编写PLC程式方法多多

网友N(2007-11-17):
三菱FX中,书上介绍有一状态元件S,用它由SFC图转成梯形图还是比较方便。但是在GX软件上却不知道怎么输入状态元件S.哪位高手知道
我的QQ;345346086

网友O:
在GX软件上一样的用,把“S”当作“M”当作“Y”输入。

网友P:
都是可以的

网友Q:
有FX系列SFC编程手册吗?多谢!
dhmdf@163.com

网友R:
请问三菱FX2N系列的模拟量模块的通道地址是怎么定义的,急!请知道的告诉我,谢谢!

网友S:
谢谢,不过太习惯用梯形图了,我都不会用SFC了>_<

网友T(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U(2009-07-06):
用SFC编程的是不太好的,

网友U:
SFC编程局限太大,建议不要用。用梯形图是很好的办法。我所在公司做非标自动化的设备,很多情况下单台机器的程序都在20K左右时用FX3UC做,更大的单台的设备程序在40K步以上的用Q06H/Q12H做。我做的每一台设备的动作逻辑都不可能用SFC画出来,按照SFC的语法去写程序的话,基本上是无法实现。SFC用于不是很复杂逻辑控制的时候还是可以。

1.但是SFC的编程思想是很好的:在写程序前要先做好流程图,流程图的做法可以参考SFC的画法。

2.工程简化:大问题分解为小问题,小问题分解为更小的问题;

3.模块化:一个大的问题对应一个模块,小的问题对应一个模块,最后就是一个模块里调用其他模块,

网友V:
34说得好,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梯形图也有短点。没有脚本功能。即太麻繁了。动作流程是必须先画的。

网友W(2009-09-27):
不直接用软件的SFC功能编程,而是先画SFC图,再手工转成梯形图,是否可行?

网友X(2010-10-17):
习惯上先画出sfc图    再看着图编梯形图  还蛮顺流的!主要是符合操作习惯  有效率

网友Y(2013-10-15):
引用 网友A:
你有A系列SFC编程手册吗?多谢!! HEIREN19...

 sfc编程时,多个转移条件怎么不能写上去?

网友Z:
不错,收藏了,SFC就是画的特别扭........

网友AA:
楼主向你请教三菱SFC编程技巧

网友AB(2015-01-15):
不错,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好东西,留下来看看!

网友AE(2015-05-28):
引用 网友AF:
非常感谢

网友AG:
引用 网友D:
软件SFC编程,怎么搞,软件好象没这个功能呀

 打开GX编程软件,点击工程中创建新工程在创建新工程对话框中选择SFC语言接可以了。

网友AH(2017-09-27):
有没有更详细的SFC编程结构

网友AI:
留着

SFC编程总则
A.    三要素:驱动负载、转移条件、转移目标。转移条件、转移目标二者不可缺,驱动负载视具体情况而定。
B.    先驱动负载,后状态转移,不可颠倒。
C.    顺序不连续的转移用OUT指令进行状态转移。
D.    对状态的处理必须先使用步进接点指令STL。
E.    程序最后必须使用步进返回指令RET。
F.    不同时启动的双线圈是允许的,相邻的状态使用的“T、C”不能相同。
G.    转移条件可以是多个元件的逻辑组合。
H.    SFC程序内不可使用MC、MR指令。
I.    初始状态可以由其他状态驱动,运行开始必须用其他方法预先作好初始状态的驱动。
J.    停电恢复后需要继续的状态,用停电保持状态元件。
K.    分支、汇合的组合流程和虚拟状态的编程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
选择性分支状态编程法
分支状态的编程
①.    “取”第一个分支的转移条件。
②.    “SET(转移到”)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③.    依据“①、②”项的方法逐步完成由左到右的其他分支,即告分支状态的编程结束。
汇合状态的编程
㈠.    “STL”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一直到该分支的最后一个状态,但仅能进行到OUT驱动。
㈡.    依据“㈠”的方法逐步完成由左到右的相应的分支。
㈢.    “STL”汇合前的第一支路的最后的状态,“取向汇合状态转移的条件,“SET”汇合的第一个状态。
㈣.    依据“㈢”的方法逐步完成其他相应由左到右的分支的汇合。
㈤.    “STL”汇合后的第一个状态,需进行输出。
并行性分支状态编程法
分支状态的编程
⒈“取”并行分支状态前的转移条件, “SET”由左到右的每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汇合状态的编程
⑴.    “STL”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直至该分支的最后的状态的驱动输出。
⑵.    依据“⑴”的方法逐步完成其他由左到右的分支。
⑶.    “STL”第一个分支的最后状态,“STL”第二个分支的最后状态,但不能输出……
⑷.    “取”汇合后的第一个转移条件。
⑸.    “SET(转移到)”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网友AJ(2017-11-22):
谢谢分享 谢谢前辈的关照

网友AK:
感谢楼主发帖,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L(2018-05-20):
感谢楼主发帖,学到知识了

网友AM:
谢谢,SFC舒服很多 可能是每个都学一点都不精通吧

网友AN(2018-10-05):
非常好的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AO(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AP(2021-10-19):
感谢楼主的分享

未来。

网友:
想要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AP:
这个我要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