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热电偶信号频繁切换对仪表影响

楼主(2006-07-13):
由于使用的热电偶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经常断开与仪表连接信号,请教热电偶信号频繁切换对仪表是否有影响?

网友A:
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因为热电偶的信号是毫伏级,不应该给电路造成冲击。但是还要考虑后级放大电路,开路会不会造成放大器超限,那就得看具体仪表的电路了。

楼主:
我用OMRON(E5BX-A 现在已经停产了),以前用一个温控仪表监控两个K型热电偶(用外部转换开关切换),用不久后就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B:
买2块表不就得了

楼主:
2块表是好啊,但现在是讨论热电偶信号频繁切换对仪表影响?请大家再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