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24V电源正端对地48v,负端对地24v

楼主(2006-07-13):
我们使用的DCS柜内24v电源的正端对地有48v电压,负端对地有24v电压,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也不影响信号传输,困扰了好长时间.恳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你用了2个24V电源,第一个24V-接到第二个24V+上了

网友B:
如果是同一电源的话,对地是24V那个点应该就是所谓的地了。你现在的地可能是-24V。

网友C:
所谓的对地多少伏电压只是相对的.
依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是电压的参考点问题,上面俩位也说了.
你可以综合考虑!

网友D:
应该是用了2个电源吧!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F:
直流侧如未接地是正常的
因为是相对24v,而不是对地24v

网友G:
这是一个具有正负电压输出的电源,当然是这样了。画个图就知道了。

网友H:
好象是有两个开关电源混用,两电源正负极有连接的地方.停电用表量一下应该发现.也可能有别的因素,因为造成此现象的因素不少

网友I:
把电源负端接地使用就有24V电源了。在现场几乎所有的N线和地线是连在一起的,即PEN线。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J:
该电路是把两个DC24V电源串联使用了,并且把形成DC48V的负极接地了。你的测量是对形成DC48V的正极DC24V电源进行的,其正负极对地就是你测量的结果,不足为奇的。正常的。对的。

网友K:
系统里有多点接地,我刚调的一个系统里面也有这种情况,要是相当于电阻接地问题不大,要是大电容接地并且是单控DO信号的话就很麻烦,这个接地的DO点会在你撤掉指令后继续动作一段时间。如果系统内接线良好的话,应该是对地浮空才对,也就是+—对地都无电压。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确实是两个电源,但另外一个正常。因为是给别人调试的,近几天我到现场看一下其接线方式。

楼主:
确实是接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L(2006-12-12):
怎么解决的? 说来听听?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M:
到现场看线路,用万用表量才能最快的发现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