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椭圆齿轮流量计的使用常识

楼主(2006-07-13):
我要用椭圆齿轮流量计测量柴油发电机组的油耗,我选的流量计是RC 3/8'' 接口的,可是我的油管是1/2NPT的,该用什么办法接通呢?

还有,我要在流量计上加排气和过滤装置,我没用过,不知在哪里搞得到?
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转换接头连接,一端Rc3/8″,另一端1/2NPT。也可以用一根配管(长度根据需要配),两端分别装Rc3/8″及1/2NPT的接头,分别连到流量计和油管上。
排气和过滤装置可以到生产厂去搞,比如合肥奥巴尔。

网友B:
请与www.SHAKIC.COM联系!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已与上海洪柯仪表联系了,这家公司的业务人员很不错,给我讲解了一番。他告诉我不
用加气体分离器,只要加一个手动排气阀就可以了。
我没用过这种排气阀。是怎么安装的,哪家有售?
可知道的朋友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