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吓伺服

楼主(2006-07-13):
  我是一个纺织厂的普通电气维修工程师,最近我厂用的松下伺服驱动接连出现故障,上电无显示,送修以后,询问故障原因,说我们的电压高,控制电源烧,但是我们每个伺服配有专用变压器,电网比较稳定,很少有电压高,的情况,维修费用每次是520元。
 伺服驱动型号MSDA103A1A,1KW,3三相220V,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这种故障一般由什么引起,
 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个伺服有缺陷,对于电网的适应性较差.
 另外,我想买个备件,不知价格是多少?

网友A:
这种控制器是这样的.我以前也换过好几个.还是改成A4吧.

网友B:
是不是伺服内部飞花造成散热不好?
我厂伺服也是经常坏,怀疑飞花问题

网友C:
飞花?
什么意思,不懂,请楼上的给讲一下,好吗?谢谢了
还有,你用的什么伺服?

网友B:
纺织企业飞花没有?
我公司变频器和松下伺服均因飞花导致散热不好,频频报警.有的已经损坏.
你是什么纺织企业,考虑没有伺服过热
配电系统就地补偿多不多?配电补偿电容很容易造成停电瞬间电压升高损坏电子类电器,特别是突然停电

仅供参考,因为我公司是棉纺织企业,以上问题多多

网友D:
这位大侠有MDDA103A1A的说明书吗?帮我看看ERR 14是什么报警啊!谢谢!!!!!!!!!!!!!

网友E:
w我记得大概在2000多吧

网友B:
梁山泊无用:
http://www.sdshuipo.com/DOWN/shuoming/200605/1.html看看这个说明书能不能查出你的故障代码

网友B:
http://www.cuiou.cn/Downloads.html也有松下伺服说明书
好好看看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别介,各位大虾,谁帮忙讲一下飞花的概念啊?

纺织机械时,是很容易受温度影响,我们走访客户了解到,很多大品牌的变频器、伺服也无法保证40~50℃下正常工作,所以,我们的产品特别都经过了50℃环境下运行测试,ok啦,有机会发点资料上来。各位兄弟姐妹们,记得捧场啊,呵呵

网友C:
补充一点,软件完全自主产权啊

网友C:
国产的

不好意思,人老啦,不中用了,总是丢三落四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原来小日本的东西确实有问题,这次维修的已经修好送回来了,由于我们要求,松下公司出具了故障检测报告:报告中说明了是:“散热风机损坏,导致开关电源故障,更换部件,后故障排除,不属于质量问题,维修费用是500元整

网友F:
如有其他需求,松下伺服13643117764

网友G:
修一次500,,修多几次可以买全新的啦。为什么国人重是以为进口的是极品。国产的就是垃圾。。。。。。。

网友H:
发现你们同行都有类似问题,除了故障因素外,是否考虑电能质量方面发问题。比如高频谐波的热效应、瞬态干扰等都可能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www.teerhui.com

网友I(2006-09-05):
ERR 14是overcurrent error
The current flowing in the converter is larger than the specified value.

网友J:
各位:谁懂松下伺服控制器LA321021-2的调整或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一下,我厂的设备的LA321021-2控制的马达好象出现震动问题,怀疑是LA321021-2调整问题!
谢谢!

网友K:
回楼主
  :我做的就是松下的伺服,故障原因我觉得因该不是电源电压的问题,虽然日本的电压体系和国内稍有不同,但在实践中也不必接变压器一样可以驱动,应该是其他原因.
 如有其他需要包括产品说明,可致电13752849424或发送至xiu_qing_feng@sina.com

网友L:
 Jena:
所谓的飞花就是一些纤维,经过电箱的通风或者排气管聚集在电箱或者变频器里。
尤其在棉纺行业最多。

网友C:
谢谢楼上的
飞花不是“飞”的花啊,我还以为类似电火花呢
呵呵,谢谢了

网友M(2007-03-07):
请问ERR11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N:
TO:梁山伯无用
帮我看看ERR 14是什么报警啊!
ERR 14 是过电流保护;
TO:bullz
ERR 11是控制电源欠电压保护;

网友O:
飞花,高湿(甚至结露),高热,电压不稳等纺织车间环境是电气驱动的大敌!

网友P(2007-10-13):
http://pewa.panasonic.com/acsd/motion-control/manuals_servo.php

网友Q(2009-06-08):
引用 网友J:
各位:谁懂松下伺服控制器LA321021-2的调整或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一下,我厂的设备的LA321021-2控制的马达好象出现震动问题,怀疑是LA321021-2调整问题!
谢谢!

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