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一路4-20mA信号进,两路出

楼主(2006-07-13):
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送仪表和智能模块,仪表无4-20mA输出,在当地买不到隔离转换器,怎样连接才能实现一路4-20mA信号变为两路信号,分别使用,同时保证信号不相互影响,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选择北京易控微网国产RTU精品STC-112实现

网友B:
选择无源接法,把仪表和模块串在一段电路上,即电源正进变送器正,变送器负出进模块正,模块负出进仪表正,仪表负出接电源负

网友C:
仪表和智能模块支持电压输入吗?如果可以用250欧电阻转换为1-5V信号,并在仪表和智能模块的输入口.

网友A:
STC-112支持电压或电流输入,支持两路电压或电流输出

楼主:
模块不能用电压输入,而且仪表和变送器一个在现场,一个在控制柜内。to 御风而行:这种方法你用过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D:
你的仪表和智能模块的输入是何种类型。 来电咨询可邮购。看图解 可任意改变温度变送范围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我在现场用过这种方法,数据可以采集,但是必须保证所有器件都是无源接法,用一个回路串起来,否则有可能烧仪表或模块
这个方法主要是救急,如果有条件当然用隔离变送最好了

网友E(2006-09-02):
可以选用一进二出的无源4-20mA隔离放大器。

网友F:
将4-20mA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是可行的。

网友G(2006-10-02):
好!SUNYUAN绝对高手!

楼主(2007-07-17):
to御风而行:后来一忙就忘了恢复你的消息了.我最后用的是你的方法,串在一起,感谢!节省成本,快捷.

网友H:
串联使用,精度不比一入二出的精度低

网友I:
能不能把电路图给发上来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还要不要隔离变送器了?
DC4-20mA进,DC 4-20mA出的,一进两出的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www.passiontek.com.cn
郑方远
010-89494925
QQ 398633610

网友J:
串联使用

网友K(2007-08-17):
有意来做广告的

网友L:
在当地买不到隔离转换器,救急的话,就只能串联了,不过还是用信号隔离器好

网友M(2008-05-03):
九楼同志说得很好,你可以…………

网友N:
如果变送器的输出带载能力够(负载电阻500或750Ω),仪表和智能模块的输入可以串联,前提是仪表和智能模块的输入必须都是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