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一路4-20mA信号变为两路信号

楼主(2006-07-13):
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送仪表和智能模块,仪表无4-20mA输出,在当地买不到隔离转换器,怎样连接才能实现一路4-20mA信号变为两路信号,分别使用,同时保证信号不相互影响,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把仪表换了。我们的这款、既可以控制,又可以变送输出一路模拟信号。
QQ:329360862
shihonglai@hotmail.com

网友B:
There are a lot of products like this, which you can search from the internet.

网友C:
把仪表的4-20ma,和模块的串起来就行了,保证信号一致,笨啊

网友D:
你的仪表和智能模块的输入是何种类型。 如果是电流输入就可以按楼上的接发; 如果是电压输入那就不行了。 就需要一进二出。来电咨询可邮购。看图解 可任意改变温度变送范围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