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导线

楼主(2006-07-13):
低温导线原理,提供生产厂家

网友A:
是用来测温度吗?
简单说就是低温热电偶,

楼主:
用来连接PT100的线或电缆,PT100用来测液化天然气

网友A:
那一般的导线就能满足,
我司专业生产热电阻,热电偶等温度,压力仪表以及仪用电缆!
周海波 13909817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