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mm440报欠压

楼主(2006-07-13):
我有一台MM440的变频器,报a503,f003经查是欠压,输入没问题,直流电压正常,可r026还有面板显示直流电压为零,请教各位其电压检测是在那块板上,电源驱动板还是下面的大板?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r26显示为零,LM358的7脚电压输正常2.5V
面板闪烁显示 A503 请有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回答楼上的,西门的电压检测是在开关电源旁边的两个6.8M阻及一个LM358 的那个地方

楼主:
你那是多大的变频器,我这是18.5的,你说的那个地方是在那快板上。我也没找到358,6.8m欧输入到电流检测芯片上去了!可以留个电话沟通一下麽!yzdfuther@sina.com

网友B:
你先把24C02换一下看看

网友C:
先把24C02换了再试,(要写入资料的),空片不可以的。

网友A:
我的西门子的M440 7.5KW有可能和你的电压检测地方不一样.我的已经修好,是模块没有上的缘故.

网友D:
18.5KW的机器可能是继电器没吸,查查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