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怎么安装???

楼主(2006-07-13):
安装S7开始不久就出现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The requitements for a successful installstion have not been fulfilled

You must fulfil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o be able to install STEP 7 on your computer successfully.
    In order for you to be able to operate this product correctly,the STEP7 V5.2 package must be installed. First install STEP7 V5.2

网友A:
请问你安装的STEP7是哪个版本的?是5.2的还是5.3的?要是3的你可以试试先安装2,再安装3。

楼主:
我试过了5.1,5.2都是类似的结果,装不下去,5.3没有试过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2003

楼主:
没有PLC硬件支持应该能装吧?????

网友B:
换个操作系统再装,我的S7是5.2的,在XP下可以装。

网友:
win2000 sp4
win xp profession 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