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WINCC能不能实现整个画面在运行时的整体缩放?

楼主(2006-07-13):
WINCC你好:
    我这个画面运行起来比较大,我想实现在运行的时候这个画面有缩放的功能,有点类似AUTOCAD里面的放大镜,通过中间滚轮的转动,整个画面会自动的变大变小,用WINCC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呢?
期盼回答……

网友A:
好像不能吧,我是没有做出来

网友B:
你还是把画面作一个分割,用两个画面吧

网友C:
哦??
你可以试试有漫游的软件啊
象fameview是可以有这种功能的
画面再大都可以象浏览网页一样,具有滚动条的作用
做过的示例工程有深圳地铁,点子数150000,里面的漫游功能就解决了画面太大的问题
需要详细了解的话 可以联系我021-52560854,郭工

网友D:
wincc不也有滚动条嘛

网友E:
对啊,把滚动条加上不就行了

网友F(2006-08-14):
看能不能把整个画面编个组,能的话可能缩放吧

网友G:
不行
想其他办法
楼上的说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H:
可以通过中间滚轮的转动的,在计算机里设置添加 滚轮条

网友D:
根据西门子提供的资料来看,西门子Wincc6完全可以做到整体缩放。

网友H:
先 取消 激活 再wincc编辑器里 点 计算机  然后 打开计算机的属性  选择 图形运行系统 里的 窗口属性 在滚轮条 前打对号 然后 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D:
给画面的缩放因子赋个常数就可以了,要80%画面,那么就给个80

网友D:
刚才自己组态了个例子试了一下,其实Wincc已经提供了最简单的方法,Ctrl+鼠标滚轮就能实现运行中的整体缩放了。

网友H:
楼上那位:我怎么不能实现呢,是运行后ctrl+鼠标滚动?

网友H:
我试了下,ctrl+鼠标滚动实现缩放是在运行前。

网友D:
楼上的,鼠标滚动不等同于鼠标移动,鼠标滚动就是指你鼠标中间那个滚动键,按着CTRL键,然后同时滚动鼠标中间那个滚轮就可以了。

网友H:
我是那样做的,但这只能在运行前用!

网友I(2006-11-02):
这是个新问题,期待并关注

网友J:
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试过,但CTRL+鼠标滑动肯定不行,除非
要缩画面可以

网友K(2007-01-17):
我正在做的项目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没有办法
只有手动画小一些
晕的要死

网友L:
我有好法:
 1先把想缩放对象,组对象
 2设置属性放大
 3解除组对象

网友J:
唐山妹子的方法是个好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L:
老大我是爷们!!!!!

网友M(2007-03-04):
整体比例缩放 ,那 看上去画面不就没以前舒服了
小多了
那要是做上滚动条 操作很不方便
不行 就还是老规矩
多个画面 相互切换吧

网友N:
做部分放大也可以吧,利用弹出窗口,效果很好!

不会,学习!

网友:
不知道VB脚本能否实现,可以试试

网友O:
给大家一个思路,可以用脚本试试

网友P(2007-10-24):
可以用wincc的代码实现整体缩放的 详情请查看wincc demoV6.0 里面有个代码就是实现整体缩放的

网友Q(2012-02-29):
6.2在运行系统的关闭选项卡中的消除混乱和扩展画面两个选项卡取消,即可在运行画面中实现缩放画面ctrl+鼠标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