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通訊控制多台三菱變頻器

楼主(2006-07-13):
FX2N的PLC,通過PLC上的485接口可否通訊控制多台三菱變頻器,變頻器上也有485接口,具體實施起來,又是責罵做的?各位高手有做過的還請賜教一二.謝謝

楼主:
沒人指教一下嗎?

网友A:
可以找三菱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不是很复杂吧

楼主(2006-09-04):
一台的通訊我做出來了,但沒那麼多變頻器讓我試啊,我怕變頻器一多,速度就跟不上了.問三菱的,三菱的說可能可以,真SHIT.有沒有做過的啊,到底可不可以啊????????

网友C:
是可以的,只要保证同一时间只执行一个RS指令就可以

楼主(2006-10-08):
PLC的掃描時間不會有影響嗎?一個變頩有一個RS指令吧,幾個RS指令間肯定是有一定時間差的,沒關係嗎?lesing.du,你有實際調試過幾台變頩器呢?謝謝了,這個方案被公司取消了,但是我還想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C:
向群众学习
你好,请问你是要求几台变频器在同一时刻内达到相同的频率,是吗?你的控制要求对实时性要求有高?当然在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条RS指令,并且要等上一个RS指令执行完毕(确切地说是通讯完毕)才能去执行下一个RS指令,否则会发生通讯冲突,因为RS-485是半双工工作方式,在某一时刻,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如果你的控制要求对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可以采用上述方案,我试过一台PLC通过RS-485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和一台伺服驱动器,RS指令平均每执行完一次大概需要45ms左右,当然实际情况还要看你的下级设备(变频器或者伺服驱动器等设备)的响应速度。

网友D(2007-11-21):
最好不要,我试过,速度跟不上,象卡碟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