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打印程序文件

楼主(2006-07-13):
如何将PL7 PRO的变量表、程序等打印到文件里,或者导出到文件,请赐教

网友A:
(PL7 PRO V4.2)
Application Browser界面中的Documentation File,点右键,选中open,弹出来一个界面Documentation,单击加号可以展开。
选中DocumentationSTATION,点右键,选中Include all items,
再一次选中DocumentationSTATION,点右键,出现有print及其他的选项,其他的勿须我多说了,自己慢慢摸吧!

楼主:
感谢帮忙,但我的软件print选项中doc.file不可选,只有打印到物理打印机的选项,是软件问题还是有其他方法,请赐教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也一样。研究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