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OMRONPLC的选择 和扩展问题! 菜鸟请教!!

楼主(2006-07-13):
刚入行学着用PLC,做有关逻辑控制改造的方面
因为有个朋友说OMRON 小型 机用起来简单
就选了这个型号
现在请教个问题:现有设备OMRON CPM2AH 40CDR (24IN ,16OUT)
但是,实际需要大概40+IN ,30+OUT
所以,根本I/O不够用
是重新买 60CDR + CPM1A-20EDR1 扩展
还是 买 2个 CPM1A-20EDR1 扩展划算??
扩展后都是48IN,32OUT,!
因为这里找不到有关报价! 还有没有其他扩展性考虑??
另外,继电器输出 的直接后面接 继电器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加其他限流等 设置?
与晶体管 输出最大区别是什么??

楼主:
等待解答
小的必定虚心接受

楼主:
对了,另问:CPM2AH 继电器型没有 脉冲发生器
那通过程序 可以不可以自己 做一个?
在CX-P 中的 发定时脉冲的 命令 可以在这个机型中用吗?
有没有双三拍环行分配器 用法? 怎么做程序?

网友A:
直接选60点的吧,继电器输出是干接点,想接什么都可以.晶体管分源极和漏极,接线区别是COM接信号地还是24V+.脉冲命令没问题

网友B:
买 2个 CPM1A-20EDR1 扩展划算(价钱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还是不明白 哪个划算??
现在 60点的好钱 ?
40 的呢/》 扩展呢?

网友B:
我手里有一份报价(03年的公开价,折扣不详,仅参考)
CPM1A-20EDR1(1212元)
CPM2A-40CDR-A(3575元)
CPM2A-60CDR-A(4693元)
哪个划算你可以自己算。
PLC输出直接直流继电器即可
继电器输出与晶体管输出的区别
我认为是继电器输出驱动电流大、寿命短

网友C:
我感觉还是卖S7-200cn划算。现在的欧姆龙经常坏点。

楼主:
TO 老工控
谢谢, 那看来 40 点+2个扩展==5999
60 点+ 一扩展==5905
差不多
可是 扩展多的话 会不会 有别的影响???

网友B:
现有设备OMRON CPM2AH 40CDR (24IN ,16OUT)
---------你不是有一40点PLC主机了吗?

楼主:
回楼上的
是有了,哦明白 了 谢谢
好人哦

网友D:
这价钱现在肯定用不到,差得太多了。
CP1H才2000多一点,四十点的。功能及其强大
我也不是做宣传。

网友E:
CP1H是不是有几个点只能做脉冲输出用的啊?

网友F:
CPM1A-20EDR1 680
佛山科达鑫自动化有限公司
杨贵旺

网友G:
还是增加扩展更划算些

网友H:
其实用什么都差不多,多打电话寻寻价。要是考虑国产的也不错,小日的要坚决抵制。

网友I:
晶体管输出:无触点,寿命长,可用于高速脉冲输出;
继电器输出:有触点,寿命短,输出频率相当有限,与晶体管输出相比,相当于和外界进行了隔离,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J:
现在的1A和2A都不是太贵吧,我最近进的PLC,CPM1A-40CDR-V的才1350,20EDR扩展650,CPM2A-60CDR的2950,2AE-60的1800多,以上为不开票价

网友K:
买扩展吧,功能都能实现的,价格便宜点

楼主(2006-08-14):
谢谢 回复
楼上的 小龙女 怎么ID 这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