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教英威腾技术工程师:"G9系列变频的一个疑惑"!

楼主(2006-07-13):
先前遇到2次 G9系列变频的存在一点问题,希望今天能得到解决!
设备工艺要求(纺织机):
1.启动5HZ运转
2.端子加减速控制
3.停车(或断电)后,频率给定值要求复位(即,不记忆)
4.在次启动,还是以5HZ运行
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我看了"INVT"的使用说明,没有对应选项,现在的CHF系列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请问,G9的可以采取何种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
软件面板给定频率的存储地址,没有设参数相么?
怎么设定开机初始频率?
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原来G9的产品功能相对比较少,现在CH系列的产品都可以实现你的需要。用G9实现你提的这几个功能不太方便要多一些点手续。
1、设定最小运行频率1-05、下限频率。
2、设定多功能端子为加速、减速功能(4-06~11 ……6、7)
3、设定端子上电处理模式为1(4-17)
4、G9系列的功能不如CH系列强,对于启动频率必须在频率指令大于下限频率才可以运行,不知道这样是否能满足您的要求,如果还不行,就改用CHF吧。

楼主:
谢谢,以后请教你的问题还有很多^我选用CHF的机器了!结果是多花了一笔钱! 我一直做INVT的牌子,希望继续努力,为我们提供高性能,低价位的产品!
顺便问下? 你们变频器的设计寿命是多少小时?

网友A:
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与关注!我们在你们的支持下一定会将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
在符合使用条件的环境下,一般变频器的使用寿命约为7~10年,期间的耗材寿命约为2~4年(风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