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楼主(2006-07-13):
请教高手在S7-200中
当一个定时器的参数值不管怎样改写,取这个定时器设定值的90%当作一个控制输出点,怎样实现用百分比的数值去和某一个定时器进行比较,最好给个示例指教!
小小新手 MAIL-bjjun163@163.COM

网友A:
思路放宽一点,用比较指令去做。

网友B:
你只要将定时器的参数乘以0.9,在将这个值和令一个定时器比较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