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低速问题

楼主(2006-07-13):
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带动液压泵运转时,能平稳调速,但是在低速时(如液压缸接近到位时的缓冲须低速<5HZ)对液压泵损伤很大,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没有好解决办法,因为泵都有最低转速要求.你应该用调速阀或比例阀来调整缸的速度.

楼主:
那样成本很高!

网友B:
低频段加入比例阀控制..改善变频变量系统的低速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