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6.0中组态报警控件运行出现乱码?

楼主(2006-07-13):
我在中文状态下,使用WinCC6.0中组态了一个报警控件,运行后点击工具栏中的"选择",出现乱吗,但是将组态语言改为英文时,显示正常.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谢谢!

楼主: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Bug,更换为SP3 亚洲版即可。

楼主:
yuanle十分感谢解答
我记得曾经有一篇帖子是关于消除WinCC6.0 SP1下的乱码的,可是找不到了.

网友B:
找吧,我可不想再讲一遍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6872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对就是这个
非常感谢您
我搜了半天"乱码"没有找到,十分感谢!

网友C(2010-12-22):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6872
,这个帖子被删掉了啊~~

网友D(2012-01-19):
怎么才能消除WINCC6.0 报警控件中出现乱码的问题,按网上说把语言改成英文也只是时间是英文的,其余的还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