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帮帮我 关于龙门刨B2012!

楼主(2006-07-13):
我的龙门刨B2012,现在启动机组,刨台就自己运行,检查工作台自动工作与调整移动连锁继电器也正常,前进\步进按钮也正常.可他就是要动作,怎么办啊>

网友A:
请您把问题说清楚一些
类似问题我遇到过
请先用行车将工作台与传动蜗杆脱开再检查,防止飞车
1.请检查扩大机,静态工作点是否正常
2.请检查直流控制回路是否有对地
我在西安

网友B:
是不是 有哪里短接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的是一台车床.一打快速进给的手柄
还没有按下按钮 他就自动走 后来发现是控制盒里进了冷却水
把控制线短接了 .

网友C:
请查下电流负反馈。和电压正反馈回路

楼主:
全是线路的问题,组合行程开关那里面的线路和启动按钮有短接!换了没问题,可就把我们累死了!!